DELL 640M点不亮求助——已放弃,客户换主板了

楼主(2008-01-07):
今天修一台DELL640M的机器,开机加电到0.5A左右,3个灯一起亮,一起灭,判断的CPU部分,换CPU和加焊CPU供电芯片3207都不行,现在还是开机加点,3个灯一起亮一起灭,有时候可以坚持几分钟不灭,不过机器怎么也不亮,检查供电电感,给SB和NB供电的一个 小电感L10对地阻值比较底,以为是NB或SB短路,没有继续修下去,机器还在手上,请高手指点,维修思路和该从哪里下手,跑检测卡只跑5步到02--00 没有检查到明显短路和发烫的地方,CPU供电有的

网友:
上面说错一点。跟别的一台机器搞错了,这个机器没办法跑检测卡,而且今天又来一台换屏线的 我量它的NB和SB供电的电感对地阻值也很小,所以排除NB和SB短路,现在还没修好,换屏线的也已经走了,实在没什么办法了,求高手指点。。。。怎么没人给我回复呢?

网友:
支持,希望高手来解答一下,我感觉还是要从主供电查起,断掉负载看看如果能起来估计旁路有短路。

网友:
呵呵,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的呢,谢谢 ,学习一下呢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640M 声卡检不到,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难道真的没人愿意帮我一次吗? 我好难过

网友:
会不会是内寸问题啊  内存试换一下   俺是新手  说错了不要怪我啊  希望有高手帮你啊

网友:
我就干脆不懂 呵呵帮你顶下 来学习·········································

网友:
兄弟,能不能帮我跑跑R494是否连到TP85测试点上??

网友:
DELL 无论是CPU或内存没插或者有故障,都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你试试用手摸着南桥,然后按住开机键,几次开机后,看看南桥是否很烫,是的话,南桥瓜了,我之前修过一台是进水了,情况跟你的一样,换南桥搞定了

网友:
能帮我跑跑图里的用小红色圈,圈住的那只电阻到底跑到大红色圈里的那一个TP点吗???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同样的故障.具客户说机器是放了三个多月没用就成现在这样的.和楼主一样维修陷入困境.望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