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 (THINK PAD)

楼主(2008-01-08):
加点CPU风扇一转即停,屏幕黑,插外接crt同样黑屏,如何继续查!

网友:
加点CPU风扇一转即停这不很明显!有短路!严重短路!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发表时间:2008年1月4日 23时51分8秒        本文链接:http://user.qzone.qq.com/358231117/blog/1199461868评论/阅读(0/1)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ATX+12V短路或阻值偏低的维修方向
打印 | 推荐 | 评分

网友(2007-04-15):
上午一个行内MM拿来精英主板一块 银狐主板一块~
当然是先搞精英的了~(不过后来银狐的板子是声卡的问题 很好处理~)
精英板上假负载上点,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明显是供电短路,
懒的去查,先强制触发,结果发现强制触发也是转下就停~
(3.3V短路强制触发一般没问题!其他的强制触发都有危险,不建议!)
判断是ATX直接短路~ 打ATX对地阻值,发现+12V对地短路~
一般+12V短路或阻值偏低的可能性有:
    1.COM口芯片击穿
    2.核心供电上管击穿~
    3.+12V线路上的大的贴片电容击穿(小电容不用考虑!+12V足以让小电容灰飞烟灭!)
PS:一般看到点解电容爆浆的先拆了~!
另外首先要判断是ATX20pin的12V短路还是ATX4pin的12V短路!
一般只接ATX20pin,如果可以触发 那就是ATX4PIN短路!
PS:如果发现12V或核心供电处阻值偏低或不正常可以首先断开电感,然后测量是供电部分故障还是CPU座及北桥部分故障,不一定要拆掉所有的MOS管及PWM等,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打了一下核心供电上管D极,发现阻值正常~说明CPU核心供电部分和ATX4PIN没有短路!
想都没想直接拆COM口芯片,结果12V还是对地短路~
把COM口芯片回焊上,整理一下思路~开始跑线路,发现风扇的电源接口有个比较大的贴片电容~ 没有其他的路好走!拆!
OK了~  12V阻值正常了~ 上假负载上电,电压正常~上附件搞定!
本来不想补那个电容了 可是想想还是负责一点的好~
于是找了个类似的贴片电容补上,OK!收工~

可以查查然后在发帖吗???

网友(2008-01-08):
上面的是 十三的作品    我发到我QQ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