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T30 诊断卡跑FE 是哪儿可能坏了

楼主(2008-01-08):
请教IBMT30诊断卡跑FE 是哪儿可能坏了? FE 代码啥含义?
各电压正常

网友:
没有这种代码的呢,电流跳变如何

网友:
内存槽,补焊就好了,你不要只说一个代码,要看他前面跑的是什么,从哪里跑过来的,跑了几步,这个机器一般都是槽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