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亮的意外解决

楼主(2008-01-08):
客户抱来一台主机  通电检查不亮,发现CPU供电电容有5个鼓包,遂拆下主板换掉 加电检查OK,上到机箱上后再点 显示00,挤压CPU SB NB均无反应,怀疑机箱变形 松动主板螺丝,还是不亮.最后把排针上的线全拔了  除了开机线  通电检查 OK,剩下的又一个个上上去 直到RESET,又显示00,重复多次 最终确定问题在RESET,应该是短路.问题解决

我不明白的是 如果是短路 为什么不是一灭一亮,而是长亮

网友:
把复位电路好好研究一下     如果你长按RESET它也不会向你手的那样 一灭一亮

网友:
这样的多了,一般按检查步骤很容易查出来的的,不要动不动就拆

网友:
好多以前的老机箱,就会发生这样的事,都修了好几个这样的问题了,加点油OK

网友:
估计是重启键卡住了,把它弄出来就行.最好加点润滑剂之类的不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