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集中说下各代表品牌显示器咔嗒咔嗒响怎么修的方法

楼主(2008-01-08):
我碰到几个显示器都是咔哒咔嗒的响,有联想的,有飞利浦的,LG的。没有修好一个啊,我就是在北京心盛学的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品牌机有的,是CRT显示器用继电器的都会有的。不能做为一个共性问题来讨论。

网友:
继电器咔哒咔嗒的响,说明显示器在间隙性的工作,是显示器工作--保护--工作--保护这样在循环。要检查出具体故障,排除故障才行的。

网友:
此类多是电源供电部分有短路问题,如整流击穿,行管击穿,滤波电容坏等.

网友:
查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