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7的3.3V对地阻值无穷大,该怎么下手?

楼主(2008-01-08):
请教师傅们,一块SOCKET7 的主板3.3对地无穷大,我应该怎么下手,是PCB断路了吗?也不好跑3.3V的电脑.
电脑

网友:
早期的板3.3V是通过5V转换过来的,不是电源提供的。所以无穷大,是正常的

网友:
感谢!
谢谢你,但是所以的插槽3.3V对地阻值都是无穷大也正常吗?PIC3.3V电压为0V?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