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液晶屏的可以改成台式机用

楼主(2008-01-08):
听说本本液晶屏的可以改成台式机用,怎么改?

网友:
一般的TFT屏,信号有2种,TTL和LVDS,现在的屏幕,老的12寸以下的屏,分辩率为640X480(VGA) 800X600(SVGA),一般大部分为单6位TTL信号,屏上脚很多,有41针和31针

12寸-15寸大部分为部分是LVDS,LVDS信号,又分单LVDS和双LVDS,LVDS信号,又分6位和8位,但是8位的屏幕比较少,不好意思,我都没遇到过

单6位的有3对信号和一对时钟,一般非高分屏(XGA),大部分是单6位LVDS,当然也有例外,很多以前的NEC屏和部分三星屏,是采用了双LVDS

当然也有例外,很多以前的,高分屏(SXGA)大部分采用双位6位LVDS

你要根据你的屏幕,来选择合适的驱动板,连接到相应的信号就可以

驱动板套件一般包括:电源,驱动板,高压条,开关条,屏线

网友:
我那个是IBM的T22的屏,那要买些什么备件来装呢?怎么样就转成了VGA的接口呢?

网友:
有没有sharp的lm64p824液晶屏的资料?我想做个显示器!

网友:
现在有20针转片插30液晶屏转接线,真是方便维修本本屏了,哪天买点试试

网友:
20PIN单6定义:         20PIN双6定义:      20PIN单8定义:      30PIN单6定义       30PIN单8定义       30PIN双6定义:       30PIN双8定义:

各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懂 :'( :'(

网友:
是啊,我也看不懂啊,请大虾们说的仔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