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8PN 跑码不正常.当AF

楼主(2008-01-08):
一块848 跑AF当机,有时候又能正常跑26 ,CPU座也清洗过,打值也正常.NB供电2.5V
cpu

网友:
AF应该还是内存不过~
重点检测内存槽和VTT
另外注意SM总线阻值
有人修过很多AF事南桥挂的~

网友:
我开始也认为是内存。但是有时又当21。明天查查VTT再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