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3.9欧姆的电阻,怎样识别是0.5瓦特的

楼主(2008-01-08):
我在网上看到制作暖手鼠标的方法。
工作原理:电流通过电阻会发热。本制作用2组5只0.5瓦特3.9欧姆的电阻串联后再供电,发热均匀,安全稳定。当电源电压供电为5V时,每只电阻约消耗0.25W的功率,整机耗电为2.5W。

  实际工作中,经过电脑主板的保护电路、鼠标线再加到电阻上的电压已经只有4.5V左右,但是仍能提供2W左右的能量,足以起到温暧鼠标的作用。
  自制“温暧鼠标”电路原理图:

  本制作共采用10只0.5W的电阻,均匀分布,保证发热均匀。建议大家制作时增加一个小开关,以便能在不需加热时断开电源。

  这是自制温暧鼠标的主要元件,元件包用胶袋密封,内有12只,送两只备用,还有30cm软铜线。

  拧下图中箭头处的螺丝(大多数都被贴纸盖着):

  拆出上盖,确定电阻的安装位置,要求尽可能的大面积分布,并且均匀分布,但是又要不防碍装回去会碰到任何部位。最后用电烙铁在鼠标壳上烫孔,以便电阻的引脚穿出焊接,或者你可以用电钻钻孔。(注意:这不是一个好方法,用电烙铁烫孔更不是一个好习惯,有损烙铁头的寿命,还会影响焊接。但是,电阻脚伸到外部焊接可以方便固定电阻,也利于热量传出,只不过,外观就难看了。否则的话,就只能用快干胶来固定电阻了,那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并且还需要胶水。)
  在外壳上插好电阻,如果用胶水的话,请自己想办法如何固定吧。

  将电阻的脚拉出弯平,最后焊好,并接上电源线。

  注意:现在鼠标大多是PS2和USB接口,都是四根线。其中有两根是5V电源,电阻就是要使用这个电源。一般来说,电脑主板中都有保护电路,这四根线任意短路、断路都不会损坏电脑,但是,为了保险,还是请避免短路,最好在关机状态或者拨下鼠标后操作。

  通电试验:
  测量电阻的供电电压,应该在4.5V左右,如果没有万用表,那就等两分钟后看电阻有没有变暧和;如果没有或者很低,那么可能是接错了线,请更换接点重新连接后再试。(经验:鼠标板上大多都会有电解电容,容量大的电容一般都是接到电源的,所以,如果PS2和USB接口中的四根线中有直接到大电容的,就一定是电源,另外,电阻供电是不用分正负的。)

  最后检查焊点是否牢实,小心装上盖,你的“温暧鼠标”兼职“发烧鼠标”就大功告成了!祝你装得开心!用得开心!

网友:
哎,怎么没有人回复啊,急死人了

网友(2008-03-25):
我个人不建议使用种思路设计的东西,原理没有问题,但是使用了USB或PS2口的+5V,加重了此类接口输出的负担,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烧掉主板的这部分接口控制电路。

比如USB 1.1接口一般的最大输出电流是500mA,USB 2.0记得最大输出是2A,而你采用将近10欧姆的纯电阻负载,使得主板承受的是慢负荷电流输出,这是愚蠢的做法,你还不如直接用大功率变压器来做电源。

PS:我有类似的产品,U口加热杯垫,我是绝不会用的

网友:
我想usb2.0沒問題
ps2接口能不能出0.5A(5V*0.5A=2.5W)
沒注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