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8):
请教,今天收到一台杂牌LCD,,屏幕只显示一半,正好是二分之一,是不是屏坏了,可修否?
屏坏

网友:
看具体怎么显示一半了,并不能肯定说明屏坏了。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下屏就知道屏是否坏了。。。。。。。。。。。。。。

网友:
今天刚好有个17的屏,换了一下,,问题解决了,看来就是屏的的问题,应该是屏线虚汗的原因,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修复屏线啊,屏线虚汗的问题太多,并且出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跟屏驱动电路虚焊应该无关!很有可能是液晶的驱动IC的问题!

网友:
跟我这个类似吗?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9103-1-1.html

网友:
估计是屏坏的了,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老的屏,你这个不知老不老

网友:
非常可能就是屏坏了,一般不会只显示一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