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手头上有A7N8X(-X)朋友帮忙

楼主(2008-01-08):
今天碰到一片这样的主板,ASUS A7N8X-X,CPU没有复位,主板上能换的都换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此板的3.3,5V对地阻值非常低,分别是17欧和30欧,如果是其他的主板的话应该属于短路了,但是此型号板好象此两阻值是片小的,记得两个月前我去一个同行那里收主板(好的),他手上就有8台这样的机器,我当时测3V和5V阻值很小,(当时记不清楚具体数字了,反正低于40欧)当时我就以为那些主板都是坏的,当时就不肯收,后来他告诉我,那些主板他都装机卖出去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在此我就郁闷了,因为我碰到的阻值最小的应该算是联想的了,但是也没有那么小,如果就他是骗我的话,那应该能判断是BGA短路了,如果他说的是实话,那我想知道正常的阻值!!!请手上有此好主板的朋友帮下忙,急的,给我发下以上两个ATX输出的对地数值

网友:
能上电无保护就可以证明板上无短路

网友:
谢谢回复,短路分为严重短路和轻微短路,很多主板阻值偏小,但是ATX不作短路处理,一样可以加点,但是会出现不读U等故障,楼下继续,急等那实物阻值....

网友A:
修过A7N8X。3.3和5对地小是正常的。(一般在3.3V为13欧/5V为28欧左右)
上假负载测复位和PG,电压应该为1.6左右,无复位的只有零点几。
你刷下BIOS,很大几率会好,记得芯片是PMC的片子。
修好记得回复一下。

P.S. 这种板一般小于10欧我才考虑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A7N8X。3.3和5对地小是正常的。(一般在3.3V为13欧/5V为28欧左右)
上假负载测复位和PG,电压应该为1.6左右,无复位的只有零点几。
你刷下BIOS,很大几率会好,记得芯片是PMC的片子。
修好记得回复一下。 ...

呵呵,我第一个换的就是BIOS了,能换的我真的都换了,包括7407,ASB100 ,8708等都换了

网友:
CPU的复位电压是多少?

查下北桥到CPU座之间,有些小电感,仔细检查,另外有可能就是北桥的参考电压不正常,重点查北桥周围的小贴片电阻,电容。再有就是北桥空焊,损坏

这板北桥坏的我修到过好多例了

网友:
同意老孙 重点检测北桥的参考电压
北桥的全部工作条件都要查

网友:
谢谢老孙,十三,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暂时判为NB损坏了,不过也奇怪,那是同行朋友的,据他反映当时进货回来的时候一切都测试好的,然后就库存起来了,现在弄出来就OVER了,NB坏说不太过去,呵呵~~~不过我还是欺骗自己,认为它坏了~~~

网友:
对了,还有就是我刷BIOS无效后,打打印口阻值全部开路(说明IO损坏了)更换了8708后阻值恢复,但是还是不复位(电平为0.15),我手上没有了第三个8708了,难道是我换上去的8708也是坏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