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集线器电涌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1-08):
USB集线器电涌是怎么回事?
故障描述:当用户反映把USB外接硬盘盒接进电脑,此时电脑右下角会出现如下警告: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有时伴随移动硬盘发出咯嗒咯嗒声,指示灯忽明忽灭,电脑无法找到该设备的现象,。

原因分析:该问题主要由于用户连接的设备所需电流超出USB接口供电限制的设备所致。该现象在笔记本电脑上表现尤为明显,因为笔记本电脑在主板端口供电上比台式机有着更严格的限制。虽然说USB-IF规定USB端口提供的电源是5V/500mA,但目前不少外设(如移动硬盘,USB的ADSL MODEM)所需电源超过此标准。针对这种情形,相当多的笔记本厂商超越USB-IF标准,提高USB端口供电能力,以适应能耗高的外设。可还有不少机型循规蹈矩严格按USB-IF标准设计USB端口供电能力(比如的E600,A500,旭日150),此种机型显然无法直接带动移动硬盘,因为大多数20G以上的硬盘供电要求为700mA以上(如三星2.5寸硬盘以及著名的日立2.5寸硬盘均为5V 1A)。
解决方法:一般硬盘盒都会提供一根从计算机PS/2口或USB口取电的电源线或者提供USB Y形线,建议用户把取电线接好可解决一部分问题,另外也可建议用户买配有外接电源适配器的盒子,对移动硬盘供电;或者连接有源USB集线器(HUB)
另:试验发现,在天逸Y200上使用USB硬盘盒也会出现该提示,但是并不影响硬盘盒的使用,因此可把该提示作为一种警告。

网友:
大概都是供电不足引起的问题!

网友:
我曾经在HP机器上解决过这个问题,换SB的,换了就好了,所以感觉是SB坏了

网友:
具说好的主板的会有USB过流保护的。一个小芯片吧。主板是没有的。笔记本上我还没有研究过图纸

网友:
我以前修主板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很多手提电脑上,限制了USB的供电电流,要是接的外部设备的耗电超过了这个电流,就会这样

网友:
换SB也可以解决这种问题,我还没试过。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引起的,这种现象也很少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