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旭日150按下F2键无法进入bios

楼主(2008-01-08):
如何解决旭日150按下F2键无法进入bios

故障现象:旭日150按下F2键无法进入bios
解决方法:可清除bios密码方式解决。
解决过程:一台旭日150按下F2键无法进入bios,按下F12也无法出现引导菜单,起初怀疑是键
          盘故障,更换键盘无效,最后清除bios密码解决

网友:
看过了,谢谢LZ 最好把清除BISO密码的方法一起说出来

网友:
是的,秀一下你的清除bios密码

网友(2008-05-03):
我 想问一下楼主,你都进不去BIOS,你怎么清楚BIOS密码呢

网友:
是啊请教一下,进不了BIOS,你用的是啥办法,暴暴

网友:
又一个显摆贴。I FU LE YOU。。。。。。。。。

方维 -10 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他是把电池拿了吧. ....................................

网友:
估计是电池放电 ....................

网友:
大概是把电池放电了.

网友:
键盘没坏,键盘控制芯片没坏,放电就好.大家在这帖子上别花时间了,

网友:
好像除了IBM都可以放电吧。

网友:
好像在内存一个小的联接触点连接一下就可以

网友:
放电是可以但bios你清不掉啊:应该是刷BIOS吧。

网友:
怎么清除密码啊???

网友:
像这种国产的老机器一定是放电!!!!

网友:
学习了

大家说的我都记下了
都是大家伙多年的经验啊
真高兴今天师傅也来了
真是太高兴了
谢谢你师傅

网友(2008-06-14):
大哥们,,IBM不是秘密芯片吗???还以为是台式机呀

网友:
是重新刷BIOS吗,怎么清的啊

网友:
请问是怎样清除的密码呀?请教中!

网友:
没 那么严重吧!放下电就好了吧

网友:
原帖由
小遥
于 2008-6-28 22:29 发表
请问是怎样清除的密码呀?请教中!
论坛里有一文章:
旭日150的CMOS密码清除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4202-1-1.html

网友(2009-02-17):
有一种CMOS密码清除的软件,不知道能不能。
台式机方法:
DEBUG
-O 70 10
-O 71 10
-Q
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2009-04-10):
就是将机器的电源全部去掉,按着开关不放手。1分钟后。就行了呗!

网友:
150c的没有密码记忆芯片,CMOS放电就可以,但楼主没有说明按F2和F12后屏上显示什么,如果显示输入密码,那么放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