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Y300笔记本无法正常进入系统,分析及解决办法

楼主(2008-01-08):
天逸Y300笔记本无法正常进入系统

故障现象描述:
天逸Y300笔记本开始故障为不加电,更换主板后可以开机了,但是无法正常进入系统,表现为在进入XP时过了进度条就黑屏了,但是可以正常进入安全模式。

原因分析:
首先从软件方面入手,怀疑系统问题,用一键恢复恢复系统后发现故障依旧,用光盘重装系统,读取完数据准备进入选择安装盘时出现蓝屏,无法继续安装,看来不是软件问题。用替换法替换了机器里几乎所有的相关部件(主板、硬盘、内存、CPU、甚至电源板也换了),还是故障依旧,后来又怀疑安装问题,于是把主板拆出来,只接上主板、CPU、内存、电源板最小化开机测试,故障依旧,使得维修陷入困境。

解决方法:按常理,上面的最小化还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像无法解释,而且最奇怪的是进安全模式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正常进入就不行了。两者的区别在加载设备驱动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考虑到此机器设计有了串并口板,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呢?于是替换了串并口板,故障没解决,再替换了连接的排线,此时再试的时候机器已经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了。看来问题就出在这线上,再把原来的线换回去,发现其中的那条大排线有问题,换上这条线故障就出现了。故障终于解决,但是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就是这个机器一定要接上这个串并口板才能正常工作,不然就连系统也无法安装,会蓝屏报错,也就难怪当时最小化时也出现该问题了。

网友:
LZ很仔细啊,谢谢你的经验拿出来分享,谢谢!

网友:
哈哈,经典啊!感谢楼主的分享,我在E200上有遇到跟您一样的问题,后来是重装显卡驱动解决的!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通常在E360和Y300这两款机器上常见,多见的故障点在那些连接排线上面,如果排线断了的话就会出现上速问题!!

网友:
这机器修的少呢,第一次同到,谢谢学习呢
不过我以前修过Y200的机器到是跟你的故障差不多,可是我修的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共享经验,以后碰到我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感谢你把经验拿出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