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100A系列清除BIOS密码的方法

楼主(2008-01-08):
天逸100/100A系列清除BIOS密码的方法

打开内存盖板,取下无线网卡,将无线网卡下的透明塑料膜掀起,在下图红圈所示的区域,短接黄色的两个触点6秒即可。

网友:
很好的方法,先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哇。楼主可真历害。难道是联想内部的工程师吗???

网友:
呵呵
早就听说联想有这种清除密码的方法了
不知道其他机型怎么弄

网友:
是呀,不过我见过的很少,我见过联想有的机器主板上有跳线,跳一下就可以解决呢,我见过!

网友:
这个机型很老了吗?怎么没有跳线啊?又学到了 长见识啊

网友:
好资料, 这个也知道了
努力 再说些...

网友(2008-03-15):
额。。。 这也行哦。。
第一次听说。。嘿嘿,。。
只听说过IBM的老机器短接 那个什么18芯片来着
的引脚。。

网友:
这个事,俺早就知道了,因为以前俺就是联想的员工。。hoho

网友:
是呀,联想好多机器都是主板上的跳线和短接今天又一见短接,楼主厉害!

网友(2008-07-26):
:)

本本波 -10 恶意灌水

网友:
偶也是联想出来的。早知道了。嘿嘿

网友:
一万个感谢!!!!!!!!!!!!!!!!!!!

漫天飞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08-08-26):
不错啊!

虽然还没修到过这样机器但是保留一下满好啊!谢谢楼主!

网友:
真的是这样吗?好多人说笔记本上的bios密码清不掉的话,就要换主板了,真的是太吓人了,你说那不是抢吗?这个真的管用的话,就好了,兄弟们又可以省不少银子了,而且也可以赚点银子花花也不错嘛!

网友(2008-10-10):
这么好的方法能共享出来真是谢谢了,不少人留用自己赚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