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张老师鉴别一下

楼主(2008-01-08):
张老师,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种工具,实在不清楚到底适用与否,麻烦张老师鉴别一下,能买吗?谢谢张老师了!

原说明:
拆主板内存槽 AGP槽 各种端口 PCI槽 BGA焊接
优点:放锡少,其他锡炉由于深度高要放满锡就得上千元.
送刮锡刀和收集槽
采用优质不锈钢锡槽,使用寿命长。
独特的内嵌弯管技术,加热均匀、升温快、工作效率高。
温度由拨码器控制数字表显示,控温准确、直观且操作简便。
随机携带的收集槽可收集锡渣,进行二次还原处理,节约能源。
技术参数:
温控范围  常温~350℃±5%
锡槽尺寸  150×100×55mm
熔锡量     6Kg
功率        700W
电源        AC220V±10%50Hz
外形尺寸  275×225×155mm

网友:
现在基本都可以抛弃锡炉了
换槽子的比较少
大部分都可以用风枪代工 所以我已经N久没有用锡炉了~
换了一千多 一直休息着呢~

网友:
主板不好放,槽子被操作面板挡住,好像我在“主板坏了”网友的帖子里已经说过了。

网友:
啊,张老师说的这点我真没想到,非常感谢张老师和夜雨版主的回复和解答!在咱们论坛真长了不少知识!

网友:
夜大侠是如何用风枪换槽的啊?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或者发图片指点一下,我手头正好有板子想换,正愁如何下手.

网友:
控制台过高
AGP槽可能溶不到。如果做长点可能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