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T711S CPU数据

楼主(2008-01-08):
我的显示器不显示,绿灯长亮,好象是CPU失控,行推动电压受控CPU,如何判断CPU好坏呢,+5V供电有,哪位有CPU数据。提供一下,先谢了
cpu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LG711S和你一样毛病,我也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MCU是什么芯片,这个图纸有点难找呀。看看是不是处于保护状态了。

网友(2008-03-31):
MCU: LGM41B-030C-007
本人也急需该机数据,另外忘了原来的IC芯片是24C08还是24C16,请兄弟们告知小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