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512m只认256m问题

楼主(2008-01-08):
技嘉  GA- 7VT600主板(462的)上512m内存只认256M,上两条也是一样,供电2.55v,时钟正常,可以正常进系统,刷bios也是一样,请老师给点指示!!!谢谢!!!!

网友:
换单面的条子

网友:
这个斑竹说的很对我就碰到了,VIA的462.双面的认一半.请注意检查

网友:
我有两块是一样的板,都是技嘉的,另一块可以正常认出512M ,

网友:
cmos放电 我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