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进系统花屏

楼主(2008-01-08):
最近遇到两台清华同方过保修期的电脑,一台是F5000,另一台是F5600,都是进系统后花屏,系统重装无效,重插内存条也不行,内存条为RAMAXEL 256M的,换内存后都好了,可是内存放在其他电脑上又都是好的,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集成显卡的?你可以用RST检测下你原来的内存,应该是有颗粒出现问题了.RST检测要在独立显卡的机器上进行的

网友:
最好多拷拷机再确认。。。。。。。。。。。。。

网友:
我也有修过这样的问题,绝对是内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