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这台----苹果笔记本iBOOK (已修复,谢谢本本波)

楼主(2008-01-08):
笔记本的开机有时屏幕能正常显示,但有时你一动屏幕就花屏(屏幕会出现许许多多的细横线!!!!类似屏线断或者屏线接触不良造成的那种现象。)
但若开机屏幕正常的话则听歌或者其它操作等全都正常!!-------->但你不能在开机正常的时候去晃屏(意思是指:此时不能把笔记本屏合上或者调屏的角度),否则就会出现我以上上述所提到的“花屏”!!!!!

要命的是“花屏”你就花屏呗!!!!可是它一花屏就死机!
真要命,现在好了,我试了好几次,真是绝了!!!!现在只有开机沉闷的“咚”的一声,然后黑屏。。。。(操作系统是苹果的MAX OS和我们习惯的XP不一样,我很少碰到这个系统------反正在这台机“正常”的时候我是没有听到它有类似我们XP的那样成功登陆时的开机音乐声,所以在开机黑屏后我无法确定系统是否已进入到“桌面”。。。。)

到底是不是屏线断靠成的。。。
这个变态本。。。

网友:
补充一下:我试了几个小时,情况大体是这样,如果开机后屏幕显示正常(当时灯管也亮)那么不管你怎么操作一切都OK;但若你在这种“正常”时的情况下去合或去继续瓣笔记本屏(调整角度)那么此时屏就会出现“断线”花屏的故障!而且同时死机!

现在目前的症状是开机,屏幕无反应(它的电源头----->类似我们手机的那种小耳机插孔,一时间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这种头,也没法试它的电流情况等。。。)接口除了4个USB就是1394,网卡,猫,耳机口,电源口,其它什么接口都没有了。(哪怕有个VGA也好啊

网友:
感觉起来倒蛮像“屏线”断了似的,但。。。。。。。“屏线断”的一般不会死机的呀。。。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请指点。。。

感谢。。。

网友:
有两种情况:1.屏线的接口接触不良,你可拆机检查一下.
2.屏后边排线.这种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感谢。。。

屏线我一根根来回的折都测过了及高压板线,均没问题。
而且屏线及主板的屏线接口处我也用烙铁加焊了。。。

看来毛病并不是“屏线”的问题。

还是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
剩下的,就是我拆,我拆,我拆拆拆。。。。
虽然这个本子已经淘汰了,但说制作上~ 应该绝对是一流的~
表面上看镙丝很少,拆到最后,晕了一大把
那个屏蔽层左一层右一层~ 骨架竟是铝的。。。难怪这个本有些沉呢

网友:
关于笔记本的BGA。。。。。说真的真没怎么做过。。。
硬着头皮来吧…… 该来的总会来,躲过一时还能躲一世?

明天做时先占个卦。。。

网友:
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显卡脱焊了,这个机器我修过四,五台  放心加焊就可以了,苹果这个机器很容易坏显卡的,用BGA加热100%可以好,放心做吧

网友:
谢谢本本哥

有您的鼓励和支持我会有更大的信心!!

网友:
当我拆出这个主板时。。。我发现这个ATI显卡与“桥芯片“及CPU(CPU也是BGA的!)挨的很近!!!------>要命的是它们并不在同一个面,一正两反。。。。

我怕给ATI加焊的时候结果桥芯片会产生虚焊或者掉下来。。。 而且,板子上还有那么多的塑料接口啊(内存,硬盘接口。。。。) :'(

我平时用BGA炉只是给台式机做个南北桥。。。。笔记本

各位高位,支个招吧

哭死了。。。。

网友:
(1)用风枪朝ATI显卡位置不停转圈来回晃的那样吹,可行吗?
(2)如果用BGA炉,可是我担心那样北桥及CPU会虚焊。。。。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塑料接口(内存接口及硬盘接口)

----->针对这款小主板用:风枪和BGA炉,那个更可行一些成功率更大一些?如何做?请高手们赐招。。。
感激。。。

网友:
我的天呀,俺的大作终于完成了。
过程没拍,也用不着,不过。。。。我的手那个抖啊。。。。汗那个出啊------>我是用风枪对付的,小心意意。
差不多的时候涂上助焊膏~一切都跟BGA炉操作一样,只不过是左手持风枪在底下一顿来回的晃着吹(距ATI显卡芯片3CM左右,似自己的情况决定),用最小风量最大的热度2--3分钟,OK。(重要的是------>别往了触碰芯片,力度要掌握好,劲大了小心连锡)

唉呀,虽然完工了,但是浑身还是差不多给汗透了,不紧张才怪,次一回用风枪做BGA(平时也只是植珠用风枪)

过程我没有拍照片,感觉那样似乎有些眩耀的成份,再说顾客就在我面对面(怕我换偷零件???????)如果她看我时不时的用相机咔咔一会拍一张一会拍一张……(不说我有病才怪)

唉呀,别得瑟了,努力加油,反朴归直,练风枪BGA吧。。。(发现它一个最大的好处!---->可是处理:小区域集若干芯片密度大的地方作业~)

今天收获很大,是一个好的开始

网友:
另外特别感谢一下本本波,谢谢您的鼓励与支持!
向您学习,我会加油的

感谢。。。

网友:
呵呵 慢慢就逐渐长成高手了 我过了年才去深圳 东方学笔记本 ······现在啥也不懂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呵呵,这机器,我到是换过灯管,其他的没有修过,苹果的机器本来就修的少呢,主板更没有修过呢,不过用风枪做BGA到是做过很多次的呢,我只做过南桥,其他的到是没有试过的呢,

网友:
用风枪做BGA到是做过N多次的呢!!!我只做过南北桥的BGA,其他的到是没有试过的呢!! 学习了

网友:
其实放在炉子上烤也是一样的   不过先要在下面垫上隔热的云母片  然后在有塑料借口的地方用好的隔热胶带隔热 放炉子上烤 一点事也没有
还保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