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107s6 在低分辨率时黑屏,高分辨率时正常

楼主(2008-01-08):
菲利普107s6 在低分辨率时黑屏,高分辨率时正常 ,切越用越亮。求助各位,咋整?现谢谢啦!

网友:
检查G1电路的电压是否在变.G1的电容可能没容了...

网友:
你可以量一下加速电压  是不是在变化呀//////

网友:
如果是CAA4849单芯片,很有可能是它挂了

网友A:
G1的电容我已经换了,还是一样!看看这组数据,帮我分析一下吧:
分辨率      行管 C 电压        G1 整流滤波处    G1 尾板
800*600       67.7v             141.5v               51.1v      光栅很暗
1024*768     88v                141.1v               34.7v      光栅正常
1280*960     116.7v            139.5v              14v          光栅很亮
G1 电压是如何经SAA4848单芯片控制的? 问题出在哪里?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
电源包括二次电源都是正确的,G1控制电路有问题,先查G1控制电路,必要时
换个数据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要先在低频下把灯丝电压,G1,G2电压值测下,然后在高频下又测灯丝,G1,G2,电压,对比可能就找得到答案的,但就你这情况,经验分析的话G2出问题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搞定啦!

原因在有一组控制G1电压的70V电源滤波100V/1UF电容失容,造成70V电压不足!

网友:
飞哥 所言既是

网友(2008-07-31):
引用 网友A:
G1的电容我已经换了,还是一样!看看这组数据,帮我分析一下吧:
分辨率      行管 C 电压        G1 整流滤波处    G1 尾板
800*600       67.7v             141.5v               51.1v      光栅很暗
1 ...

这些电压是怎量出来的,很需要这些参数。因为从图纸上查到的二次电源供电电压为160V(实际上我也知道这电压会跟显示的分辨率不同而变化的),也不知怎么回事,在不连主机时,我量得的二次电源电压总是在80V左右,行、场扫描都工作了,可屏幕就是显示不出一点光(G1电压近0V)。

网友:
看不到一点光就是亮度信号问题了,找到ABL修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上提供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