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ze2000 Usb问题

楼主(2008-01-08):
手上有部hp pavilion ze2000的本本,USB时好时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系统无法关机.强行关机再进系统时,右下角没有显示网卡和声卡状态,但都可以用,可是USB还是不能用,系统也不软关机.请各路高手帮帮忙......
问题

网友:
可能南桥有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是SB 不过最好看看有没有超级I/O,有的话也需要考虑到它

网友:
各路高手昨天忘了说,机器如可以关机的话,不拨电源,机器在5-6秒钟之后又会自动开机,烦得要死........

网友:
南桥的问题比较大,可以重新焊接一下,也许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此机终于搞好,现在大家讲一下心得,昨夜有一次在装机时不记得装电池,机器可以正常的使用,装上电池多试几下问题又出现了,检查线路,原来是充电部分出了问题有,再进一步检查,电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