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开机进入桌面不久就会死机

楼主(2008-01-08):
我的机子最近出现这么个问题:第一次开机进入桌面不久就会死机,重启后就没问题,以后接着用就很稳定.但第二天早上一开机问题又来了,又会死机,只好重启..,

但用工具检测内存,硬盘都没问题
只有第一次有问题..重启后接着用都好好的.你玩一天都好好
但是关机时间比较长的话,比如一个晚上..第二天开机就..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的或电容有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联想的机器,没解决明白,最后返厂了,

网友:
最近几天修机器也老遇到死机的,也就那几部分。内存硬盘 CPU CPU风扇,滤波电容。还有BIOS。一个一个检测了。

网友:
吸收各位的经验.努力学习,学习~~~

网友:
有的机器需要预热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