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FP737S高压故障!

楼主(2008-01-08):
有一客户的明基FP737S液晶显示器,开始是高压没有,灯管不亮,坏了两个c5707和一保险,换上这两个管后,出现灯管闪两下就灭,然后关机重开,又闪两下,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明基的通病,看9024(或J598)坏了没有?

网友:
去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7&fromuid=14697

网友:
谢谢了!我再看一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