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内存供电电路图

楼主(2008-01-08):
求一个DDR一代的内存供电电路图,最好是845最常见的那一种。

网友(2012-04-14):
怎么还要这么老的呢,看看场管坏没坏,坏了就换一个,如果还是修不好的话,仍到一边做料板吧

网友:
飘过 赚个积分帖

网友:
一般就是通过一个场馆转换   找个845 865的图纸里面就有

网友:
找张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