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哥,为什么我对ST盘做SF时看不见进程的?

楼主(2008-01-08):
为什么我对ST盘做SF时看不见进程的?我的操做步骤对吗?指令对吗?谢谢坚哥
请问做完后会提示什么?
大概要做多少个小时?
用不用备份固件?

网友:
你的SF还没启动,还要按CTRL+T

网友A:
楼主你直接在电脑上截图还清楚点。
在SF前最好先E4E看看需要花多少时间。这样自己心里也有个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直接在电脑上截图还清楚点。
在SF前最好先E4E看看需要花多少时间。这样自己心里也有个数

喔,对喔记不记得可以截图喔。谢谢提醒

网友:
从N2开始做SF的话最好先备份ATA(当然五大模块都备一下就更好了),做完SF后最好不要断电回写ATA

你现在当然看不到进程了,你没按CTRL+T执行啊

网友:
楼上版主"坚哥"说的SF做完后不断电写ATA,但是我不断电写完后不好使啊?断电之后强行进入识别型号再写ATA才好使!然后不断电进行初始化ID,编辑ID才认盘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