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锁定控制主菜单

楼主(2008-01-08):
飞利浦107E(普屏)  面板5个按钮  亮度+ -  对比度+ -   ok  亮度和对比度都能调  唯独ok按钮 一按就弹出 “注意:锁定控制主菜单”

起初怀疑ok按钮 正好有一部同型号的机器 从那里拆了面板装这上 居然还是这样

是不是rom问题 要重新刷?或者其他原因   在网上查了一下 遇到这样问题的非常多 似乎是飞利浦的通病了 但别人遇到的是自动弹出这个对话框
而我这台是要按ok才会弹出

网友:
按住菜单键15秒,看可不可以解锁~~~~~~~~~

网友:
飞利浦或者飞利浦代工显示器通病.按住OK键或菜单键10秒钟左右.就可以解锁了.解锁后.为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问题.最好将所有的按键都换掉.

网友:
按住OK键15秒就可以了

网友:
ok了 谢谢各位 果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