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由于停电后,再来电,P4 CPU烧毁问题

楼主(2008-01-08):
如题, 由于停电后,再来电,可能受电压不稳影响,P4 CPU烧毁,CPU底部中间烧黑,连主板CPU插座也变黑,没有检测工具,不知主板会否有问题?

CPU: P4  2.8C
主板: 辉煌MP-P4VM-800X  VIA PM800 + VT8237
电源: 长城P4电源

麻烦能者多劳,解惑,谢谢!!!

网友:
先用乾式電子清潔劑清潔發黑的CPU座...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让大家帮你判断???
你有没有假负载、诊断卡、万用表吗?

网友:
建议你拿到专业的店里去检测一下,要你有假负载,表的话,大家还可以帮你的

网友:
建议你拿到专业的店里去检测一下,免的又,。。。。

网友:
如果你想修好这块板.建议你去专修店去维修.如果想学习或者弄坏无所谓的话.你就自己试试.不过应该是越修问题越多.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那就先拿到修主板的地方检测一下.

网友:
电源,内存等其它配件都没坏,
补几张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看樣子好像只是CPU壞了,不過也不能排除其它 主板有故障的可能。還是先放個壞CPU試試,量量電壓。

网友:
CPU坏了,怎么针倒了!!!!!!!!!!!!!!!!

网友:
不是吧!
  都烧成这样了还可以用吗? 如果有工具的话看看主CPU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经过电脑城专业人士的简单检测,此板可以开机,进入BIOS,把软驱改成禁止,重新启动后又会点不亮,把BIOS清除后又可以开机,
而且CPU发热量变得好大,开机几分钟时间有50多度.其判断为BIOS的问题,所以我想在这里问一下,这问题能修好吗,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A:
可以修好。
另外这里只讨论故障技术问题,价格不在讨论范围。具体你的维修价格需要你和维修人洽谈,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好。
另外这里只讨论故障技术问题,价格不在讨论范围。具体你的维修价格需要你和维修人洽谈,OK?

好的,我想知道到底是那里的问题,主板变得极不稳定,跟北桥有关吗?

网友:
是I/O出问题了吧!换个试试

网友:
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很少见到 .......

网友B:
这种板元件质量太差,建议楼主修好后立即卖了,以免再烧坏CPU

网友:
这个CPU还能用?????

图片我调了一下亮度。大家仔细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元件质量太差,建议楼主修好后立即卖了,以免再烧坏CPU

太不厚道了吧?! 知道这么次的板子还要卖给人家?! 人家不烧CPU的 ?

  建议楼主拆掉些零件备用   PCB板直接大锤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