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BGA封装IC更换的问题

楼主(2008-01-08):
请各位指点一下,一般换一个BGA 封装的南桥怎样收费啊。

再就是在深圳有哪些比较专业的地方可以做这个啊,都用哪些设备啊。

网友:
深圳有很多的,

至于收费,要看是你自己拿桥,还是人家包桥了。

网友:
包桥呢?

请问你在哪里啊?

因为我是第一次遇到换BGA封装的IC,心里没底啊。而且我在东莞,跑一次深圳不容易啊,希望能够一次成功,而且我是修工业设备的,没有很多的时间等的,所以希望找个比较可靠的地方一次搞好,免得麻烦。

网友:
工业设备的BGA,我似乎没有渠道能拿到啊,除非是使用PC上的南北桥的。

我在沈阳,至于可靠性嘛,哈哈,你问这里的会员喽,我这边有两台BGA,无铅和有铅的都可以作。

网友:
可惜你太远了,我以前也碰到过要做植球的,因为自己做不了而没有修好。

我的这个南桥是台湾ALi (扬智)的 M1535D+ A1 , 很奇怪,我在很多资料下载网站都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数据和应用资料,一般象PC 上这种IC 的资料应该是很多的。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深圳的兄弟熟悉这个的,我明天要去深圳买些工具和零件,希望有深圳的兄弟推荐一下好一点的地方。

在就是植球的价格了,有桥的话更好了。

网友:
前天换了一个南桥,工费250,一个桥100,感觉被宰了。桥是ALi 的1535D+ 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