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

楼主(2008-01-08):
有一个256 的16位的内存条(不知型号),用的是SPD24A02和8个HY5DU56822BT-D43存储器,插入电脑后则无“嘀”“嘀”声,开机后主板上的风扇转一下停顿一下后转动正常但显示器为黑屏,经检查8个HY5DU56822BT-D43存储器正常,再将24A02换到好的内存条上(128)插入电脑还是出现无“嘀”“嘀”声,开机后主板上的风扇转一下停顿一下后转动正常但显示器为黑屏,怀疑SPD24A02有问题(其存储的数据丢失或损坏),求助该内存条上24A02的数据。

网友:
这个直接不能互换吧,要先把正确的数据写进去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