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清华同方的845GV-M2的板问题

楼主(2008-01-08):
客户拿来一块清华同方845GV-M2的板,好像牌子是精英的吧,这个我不确定
它电压有,时钟有,复位有,按说就是刷BIOS了,但网上没有,官网也没有,只有845GV-M3的,
我下了精英845GV-3的,刷了,但CPU不工作,我想问的是,哪位老大修过这种板多一点的,
能告诉我还要修哪里不,说说经验之谈,这种哪坏得比较多

网友:
自己顶一下,不要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主板不好修啊   我这几天竟遇到这样的主板,845GV-M2都是品牌机上。测试点都正常 ,就是不工作,BIOS ,I/O都试过,不顶用。你是使劲压压CPU座吧,试试

网友(2008-05-31):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下载啊。。

网友:
修了几块这种主板,CPU座子虚焊的情况比较多,可以用478带邓测试座测出来。

网友:
此主板没别的问题,CPU底座虚焊

网友:
精英代工的板子,清华同方,联想,方正都有这款板子,大部分是CPU座子虚焊,

网友(2008-09-19):
烤过了CPU座了
还是没用
BIOS也刷过了

网友:
有谁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啊

网友(2008-12-03):
修好了,给大家说说,我现在也遇到一块清华同方的845GV-M2的主板,问题和你说的类似,现在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