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dy和frame灯常亮,有复位.u也有复位

楼主(2008-01-08):
今天又来个ga-8ir2003,这种板子好象内存供电的那个二级管和连着的mos管特别容易击穿.换上后以为没有问题了,上u.irdy和frame灯常亮,有复位.cpu应该是要开始工作了,于是就先刷bios,还是一样.问题可能还是出在北桥回路这块,先请教个基本问题,北桥的供电分为几种?我见过的有,1.5左右的,还有一个就是2.5,还有3.3的(在正常的板上测)这几种分别是什么作用的电压呢?高手们,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会从那里入手呢?不胜感激...........

网友:
GA-8IR2003 ,重点检查CPu座空焊。

其实我们所说的北桥供电,主要有包括北桥到CPU的供电,北桥和内存的供电。北桥和AGP的供电,北桥和南桥的供电。

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讲,北桥工作的时候,需要和 CPU ,内存 AGP 南桥交换数据,那么这些供电,就是他们交换数据的动力。

CPU的供电,产生后,一路送给CPU,那么另外一路就送进北桥了。内存供电产生后一路给内存,另外一路也送给北桥了。。

明白了吗?

当然,北桥需要的供电还有针对以上每项供电的基准电压,不过一般来说,没有碰到疑难问题的时候,不去检查。

网友:
明白了,这点论坛出的书里面有提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