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 190m2XXX显示发白,反应迟钝!

楼主(2008-01-08):
HEDY的19'宽屏,故障是显示过白,反应迟钝。更换通用板,故障依旧,判断是屏问题。但不知是屏电路哪出现的问题?是屏IC吗?LVDS的时序控制是不是集成在屏IC?
时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反应迟钝这个来说,是不是说的显速问题
一些屏原来的显示速度就很慢
屏较白查屏上的供电
[
]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否?
显示过白,是液晶分子偏转角度的变化,而偏转角度是通过时序控制的

网友:
高手们给我一个答案好吗?。。。。。。。。。。。。。。

网友:
屏坏了呕,我遇到几台同方-冠杰产,就是屏坏,刚过年,冠杰售后要上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