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联想笔记本网卡MAC地址丢失(已修复)

楼主(2008-01-08):
今天修到一个联想
笔记本
网卡MAC地址丢失,没有解决,网卡是8139的,EEPROM是93C46,现在地址全是FF,求解决办法!
故障是:南桥虚焊。
[
]
笔记本

网友:
1、最大可能8139坏了,修的意义不大。
2、EEPROM损坏的可能性非常小,不过MAC地址就写在EEPROM里的,可以找一同型网卡,把它们的EEPROM换一下。

网友:
兄弟是笔记本,你百度的资料不对。

网友:
本本也是换芯片啊,找一样的换吧 别的没什么办法啦吧?等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
试试找到一样的网卡芯片,再把它的ROM换过来。最好连芯片一起换过来。我看我老大修工控都是这样修的。就拆PCI网卡上的,但笔记本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换个8139网卡的ROM就可以了。也有软件可以写,但是厂家不对外提供。

网友:
5楼的办法是可行,MAC地址是唯一的,要换要一起换的.

网友:
芯片我早就换过了,找了一个主板上集成的EEPROM,连网卡芯片都换了,MAC地址还是FF,必须重写原数据。

网友:
我也没办法了,嘿嘿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等待高手来

网友:
有个程序,好象是PG8139,运行一下,可以修改ROM参数的,可以先试验一下,行不行我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