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T16,FAT32/NTFS下的DBR恢复试验怎么做!!

楼主(2008-01-08):
工具是用WinHex   还有一个U盘

试验内容:
1)
安装WINHEX软件
2)
U盘格式化为FAT16格式,然后向U盘中写入大量数据;然后运行WINHEX,将UFAT16分区的DBR随意破坏;
3)
再次企图打开U盘,提示无法打开。然后从其他FAT16分区的DBR拷贝后,写入U盘分区的DBR注意,不同分区的DBR具体参数不完全一致,需要手工调整。(就是这个手工调整不知道怎么做,请会的仁兄讲解一下,)
4)
分别将U盘格式花FAT32NTFS,重复2)和 3)步骤。

可否那位仁兄帮个忙  讲一下修复的过程

网友:
:) :) :) :) :) :)

夜雨十三天 -10 骗分帖

网友:
是首先把你的U盘做备份  然后再格式化  再把DBR写入你备份的的文件中  后再恢复至U盘

网友:
说来话长....先把DBR中BPB中的各个字节表示的含义弄清楚,然后再练手工恢复DBR。

网友:
这可不是一句两句的事,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行的

网友(2009-05-24):
楼主可以先看看FAT系列DBR各项参数的含义,网上有许多这样的教程。

3楼说的也是一种修复DBR损坏的一种好办法,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用自己的盘,修自己的D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