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果用PCI3000

楼主(2008-01-09):
我是新手..前几天买了PCI3000,,,不过至今一个硬盘还没修好...估计搞坏的硬盘不少...

很多硬盘.挂上去.都显示了SLEF MODE的字样......点U START进不去...

没办法.我只好LDR files 再选from date*** 但是我手头上的几十个6E的盘.居然没一个型号对得上的..

加了有些能进去.断电又是SLEF MODE了.为什么..

还有就是我买的3.3GB.和3.12GB的固件.为什么MT的固件全是空的啊,没有LDR文件是为什么啊..]

固定有那么多吗..至少我是没找到和我手头上型号一模一样的固件..好多硬盘修不好..

网友:
不知道从何说起

网友:
我前几天也是买了PCIPC3000,没有说明书,没有固件,我跟你的情况一样,一点头绪都没有,我上网求教和看视频,经过版主和网友的教导现在也懂了一点了。

网友A:
其实我还是懂一点的,,,

比如硬盘红绿点多..逻辑扫描然后再加进P表.就可以好了

就是固件方面不会,,不会加,,特别挂上硬盘提示安全模式的就不会弄了.

昨晚开了一个SF.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停下来...不知道一般是几个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还是懂一点的,,,

比如硬盘红绿点多..逻辑扫描然后再加进P表.就可以好了

就是固件方面不会,,不会加,,特别挂上硬盘提示安全模式的就不会弄了.

昨晚开了一个SF.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停下来...不知 ...

我以前用效率源的话就是8-11小时停,PC3000我只成功的做好了两个盘的SF,6小时
我传一份迈拓盘的安全模式图给你。(不知道犯规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效率源的话就是8-11小时停,PC3000我只成功的做好了两个盘的SF,6小时
我传一份迈拓盘的安全模式图给你。(不知道犯规不?)

安全模式是可以进.不过提示了安全模式.怎么加固件才能点U START进去呢?

什么意思.难道还要开安全模式才能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全模式是可以进.不过提示了安全模式.怎么加固件才能点U START进去呢?

什么意思.难道还要开安全模式才能做吗?

硬盘先搞成安全模式,再加载LDR,才可以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先搞成安全模式,再加载LDR,才可以进去的

我买的PCI3000,,3。3GB 和3。13GB的固件。不知道为什么打开那些N40P没几个LDR....还有加database加了就敲盘。。为什么?

网友:
多找几个同一品牌的硬盘练练手,有时候同样的操作过程,老手做起来很顺利,新手可能就做不下去.刚拿到pci,正在硬啃英文说明,感觉收获不小~~~

网友:
搞不懂。 :loveliness:

网友(2008-03-02):
别把PCI起得那么神,新手很难用它修好盘的,带的固件也少,如果要自爆,那就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