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表莫名其妙地丢失(已解决,但原因未查到)

楼主(2008-01-09):
最近有几台机子,客户反映进不了系统,后来测出是分区表不见了,后来用DISKFIX修复好了,经检测,系统并无病毒;
      另还有两台机子用完全自动GHOST后,进入系统后发现其它盘都不见了,只有一个C盘就把整个盘占用了,后来也是用DISKFIX修复好了.
     请教一下,一般造成这种分区表丢失的最大可能是什么(除病毒原因外)呀?

网友:
电源质量、内存条质量都有可能。

网友:
请教张先生,电源和内存条质量问题为什么为造成的分区表丢失呢?

网友:
是GHOST操作失误造成的,他选择的是硬盘GHOST而不是分区GHOST。
还有一种可能是 GHOST光盘有问题。

网友:
又学到了新招,哈哈,DISKFIX还是挺好用的嘛.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