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C8200E各脚功能

楼主(2008-01-09):
谁有方正FH556-H显示器CPU的资料:EMC8200E.   麻烦上传一份 .有图纸也可上传.多谢了!!!          我想查各脚的功能,现在是开机的时候,电源控制脚有电压输出,二次电源有105V电压,听到有高压启动了,过了三秒后,CPU的电源控制脚没电压输出,查过行输出部分没坏件,高压包换过,有那位朋友知道是什么部位的故障?请指点,谢谢各位能帮帮忙!!!

网友:
请大家帮帮我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
行输出高压保护!!!查高压保护電路.行输出ic!!

网友:
查行場小信號输出IC !!查高压x保护電路!!!

网友:
谢谢!已经修好了,是偏转线圈坏了.

网友(2008-03-03):
还是第一次听说偏转线圈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