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 120G 如何修

楼主(2008-01-09):
用MHDD 扫描有几千个× 还有很多红 绿块 还有“A” “S” 我是新手 请问哪位能赐教 如何修复这个硬盘啊 非常感谢!!
硬盘

网友:
MHDD ERASE
没效果了话
只能做SF
否者是修不好的了

网友:
检测古件吧。。。古件坏了。就进C区开。
古件OK的。清GP/进A开。

网友:
应该是有个头出问题了。看下出红绿坏道是不是有规律?》

网友:
金9的盘固件容易出问题,因为它的SA区是在盘的内则的靠近磁头降落区,先排除固件有没有问题,再检查磁头,都OK就开SF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初学者 请问下怎么做SF的啊 请赐教!

网友:
如果你有PC3000,你可以看一下老贴子就知道怎么开SF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免卡的PC3000能修好盘吗? 还有做伺服用PC3000中哪个程序(模块)啊? 写一下,谢了。

网友(2008-03-02):
金九的盘磁头坏的多就完了,我有几个金九的坏盘修不好,但愿不是磁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