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看看这块硬盘有没有得救了!

楼主(2008-01-09):
西捷 7200。7   的亮盘

我一直用做母盘做系统的!

后来,有一回发现硬盘好象是摔过的,(看到有个拐角有磕痕)

就赶紧用效率源测了一下,看有无坏道!

测试无坏道!

可是事隔有,一个星期,我发觉硬盘怎么克隆时变慢了,

就再次测试,

晕了,基本上除了,0% 从1%到2%都是坏道!

请各位师傅留言!

网友:
MHDD ERASE看能不能去掉
去不掉就只能SF

网友:
楼上的师傅,

SF是什么呀,

网友:
自校准去掉坏道,

我觉得向后面可能都是坏道就没有再向下测,

那么多,不可能都给去掉吧,

是不是有种方法,是不是磁头有些偏,或别的,

网友:
看书谁不知道

看书谁不知道,但拜师不更直接快捷吗?三人行呀!

网友:
这块硬盘,这两天我架了一台,电脑,VIA 主板的,

用MHDD4。0硬盘版的

用自修,同时把循环也打开了,

修了两天了,前面,到,23%只有,两个,X  了,
可是后面从,80%后面还有好多???

是不是有ERASE,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