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主板都是屏幕抖动

楼主(2008-01-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两块主板都是在第一画面抖动而且进系统还厉害啊(保证显示器是好的),
一块是杰灵m8igl  还有一块是精英l4ibmgl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吧!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忘了说了。。。。。这是集成显卡
个人感觉可能北桥有问题吧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

网友:
换个好的电源看看 我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 换个好点的电源就好了 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电容的问题多,看看显卡输出的线路中的电容

网友:
一块我换了一个集成显卡头好了,还有一块换了后花屏了。后来客户说很急就给他了

网友:
查一下主板行场,测一下行场的对地阻值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显卡的问题 我的那块是接口和显卡间的故障(电路的)

网友:
如果是自带显卡的,请换内存看看,我都有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8-03-24):
集成显卡电磁问题                                                                   地

网友:
集成显卡花屏多是内存槽不良,和北桥BGA的问题造成

网友:
你的视频连接线是正常的吗?换根线试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