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我的电脑硬盘里的文件占了双倍空间

楼主(2008-01-09):
昨天发现电脑硬盘空间不够,看了一下发现所有分区里的文件都占了双倍硬盘空间,比方文件属性一共只有8G,硬盘属性却占了16G

我的电脑用的windows xp2 ,硬盘大小一共80G,分4个区,每个20G左右,用NTFS格式化。

求高人指点,小妹感激不尽!!!

网友:
小心病毒啊  嘿嘿 全盘重新分区 重装系统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发现电脑硬盘空间不够,看了一下发现所有分区里的文件都占了双倍硬盘空间,比方文件属性一共只有8G,硬盘属性却占了16G

我的电脑用的windows xp2 ,硬盘大小一共80G,分4个区,每个20G左右,用NTFS格式化 ...

我想可能是中毒了吧?

网友:
电脑中毒了。赶快重新分区。

网友:
中毒了吧
杀毒在说

网友:
我平时用的是卡巴7.0,这个不行的话大家推荐我一个杀毒软件吧,谢谢拉

网友:
我也是卡巴斯基6.0的很好用啊

网友:
NOD32,可以试用下,也许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病毒。

网友:
最好用的防毒,小弟建議Bitdefender 比卡巴還強喔

网友:
用360卫士  试以下,估计是木马猖獗 .

网友:
在DOS下看下正常不?或者重新装次系统看下。

网友:
你的系统是NT格式,是不是分配了空间配额,检查是不是缓存设置过大.还是软件计划 备份呢 ,或者是启用了休眠,,你先检查后.再考虑重装系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