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CI槽能认不能上网

楼主(2008-01-09):
主板PCI槽能认但是不能上网,怎样查问题啊

网友:
个人意见

首先排除网络故障,设备什么的,然后再查主板的问题进入bios里设置是否屏蔽了!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了。PCI槽的复位,时钟,电压都正常,还能认到网卡,驱动装上了,有时候还能PING通,就是打不开网页,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系统中了病毒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主板问题,我有一块GA865PE的板,也是能认到网卡,但就是不能上网,换了网卡也没用,不知是主板那里出了故障。到现在也没解决。

网友:
我觉得是设置的问题 主板是否集成网卡 先在BIOS里屏蔽掉,然后在看看是不是已经安装好驱动,这些都做好了检查是不是网络故障上(没有网络的信号)然后QQ看看能不能上 如果能上是你设置的问题

网友:
已经试过很多次了,查明是主板的问题,几条PCI槽都试过了.一样的情况,,能否说一下查主板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