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装驱动后黑屏

楼主(2008-01-09):
我的显卡是X700的MSI,256M的DDR1,128Bit.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装驱动后都黑屏.重新启动后正常.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我的主板是富士康的NF4.听说N板和A卡有不兼容问题.是这么回事吗?请各位赐教!!!

网友:
显卡驱动是对的不,内存是单根256M不。是什么系统呢?

网友:
可能和显卡去有关
你显卡驱动装不对会造成黑屏的 !

网友:
用排除法,换个显卡试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再说.

网友:
驱动是对的,两根内存组双通道,XPSP2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