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换板后不久又花屏

楼主(2008-01-09):
客户报修清笔记本花屏,集成显卡的,经测,是主板问题,后来换主板后,维修完成,可是过一个多月后又花屏了,换了一块,又好了,可是又过一阵子,又花屏,就这样换好了又花屏,换好了又花屏,是不是有其他原因造成主板花屏呀?可惜只有主板没有过保修期限,其他都过保了,要不可以换其他试试.

网友:
虽然偶也不知道,不过帮你顶!!!!!!!

北落师门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可跟你所说的不是太一样的呢,你这种情况你有没有换一下内存试一下呢,有的时候内存也会引起发屏的,如果真是显卡的问题引起发屏,这种情况要看你开机的时间长短,还有你的散热器是否是好的,如果散热不是很好也会引起的呢

网友:
重点检测一下内存,升级一下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内存试过了,都是一样,因为是主板花屏,把主板换了就好了,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为花屏,难道那主板就是那么差?!哎,也许吧!

网友:
晕死!你所说的问题头一次听说!真是牛啊!
还屏线试一下,看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看来是不值得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还在保修期内,不修的话,客户会打死我的

网友:
太不走运了,    是不是散热不理想,造成换好的板子又有虚焊

网友(2008-03-29):
如果是这个型号的通病那就是设计问题了,如果只是这个客户的特例就要考虑一下用户的使用环境和习惯问题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花不花   多方面找原因     主要看看散热  壳子有没有损伤,螺丝上齐了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屏那里有问题啊  最后把显卡烧了

网友:
低端品牌的笔记本维修时非得换主板的话,我都是推荐用户放弃维修的。

网友:
上面的说的有可能性,屏线检查下,板子不可能换了这么多都有问题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去做下BGA应该可以根本的解决问题

网友:
肯定是内存的问题,自己想为什么,其他的都不要考虑了,主板设计缺陷。。。。

网友:
如果是大板 有可能是使用者经常用力持握一侧造成了空焊!
另外集成显卡优先考虑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有板载内存吗。   可能是内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