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楼主(2008-01-09):
一按开关,三灯常亮,是怎么一会事呢???请高手帮忙看看.之前的故障是关计时时机,重开就开不了,做过被桥.
DELL

网友:
呵呵 ,按你所说的哇,我以前修过好多的呢,一般是网卡问题,加焊网卡之OK

网友:
感觉是不认内存,在仔细查一下,内存插槽处有小的很多的电阻排,应当在10欧左右,仔细量一下,有时容易坏,我遇到过。

网友:
这个NB 不怎么坏了,1楼说的先用手压网卡看可以亮不,3个灯一起亮一起灭是CPU不过

网友:
楼上的强!!!!
嗨,郁闷。我啥时候才能赶上喃们啊,好自卑
感冒了,回家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