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Game-7如何进维修模式?(已解决)

楼主(2008-01-09):
梦想家Game-7的垂直大小调到100都没满屏,我想进入维修模式调一下,有哪位朋友知道这个型号的显示器进入维修模式的方法?
后来经过实验我发现梦想家Game-7和雅美达AM797D进入维修模式的方法一样。
先关显示器,再按住▲(向左的)开机,开机后再按一下。
出现PASSWORD:依次按 +,—,▲(向右的),▲(向左的)。
即可!!
但是进入维修模式后,我没找到调节垂直大小的。

网友:
按Menu不行,Game-7有5个按键从左至右分别是SmartEye   -  +   ←   →

网友:
+就是确认键,按你说的办法我试了不行。百度、Google上我都搜索了的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