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暗屏

楼主(2008-01-09):
呵呵,早晨一来就接了这样一台机器,听客户所说是以前正常使用,关机后,今天一开机就不亮呢,我测试却实是暗屏,拆开之后测了一下灯管是好的,高压板也换了是好的,量了一下屏线上的供电发现3。3V供电没,心里就想又是那里的问题,给客户报 了主板问题,客户同意维修,呵,键盘取掉,2分钟内搞定,屏线接口片的保险坏呢,
暗屏

网友:
不错!!!
这机器有时灯管坏造成高压板也坏掉,检测时一般要先用备用灯管测试高压板。
谨防直接换高压板,灯管损坏再次造成新换上的高压板烧掉。

网友:
我也修有这样的机器,这种问题IBM的是好多的.

网友:
是3.3V没有吗? 没3.3V机器好象不亮吧?你是不是说高压上没3.3V,请问高压的触发脚是哪个啊?我也有一个,找不到触发脚: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小弟谢了
反对楼主:
2.0
天意wx
反对楼主:
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屏线接口的第53脚为触发脚,在高压板屏线接口上为下一排的从左数第五脚

网友(2008-03-09):
这样的啊。我以前也修过这样的问题,跑4A掉电,也是那个屏线接口的保险烧坏

网友:
今天也修到R51的本子,是换的显卡9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