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开机图:南桥到I/O的S3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8-01-09):
带开机图:南桥到I/O的S3是什么意思呀?
通过坛子和<<主板维修实用技术>>看到开机电路,用WORD画了一幅开机图,请师傅们帮着看看对吗?另:想请教一下图上的几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呀?比如这个:从SB到IO的SLP_S3是什么意思呀?有点搞不太懂,这里请教了!!
回信为盼!
不好意思,SB到IO的SLP_33标错了,应该是SLP_S3!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2443-1-1.html

学习一下庸医发的料吧!

网友:
电脑开机:G3--S3---S0
电脑关机:S0--S3--G3

网友:
庸醫的資料很實用..主要也要看回覆的內容喔..有兩則很重要的提示

网友:
76脚应该输出的低电平吧?

网友:
SLP_S3#有效,也就是为低电平的时候,系统处于睡眠状态,也就是S3状态。不会上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飞翔师傅的讲解!

网友:
还有个67脚是到ATX第9脚吧?我记得有的啊!

网友:
其实我觉得 这个图是不错的...问的问题嘛..有点.........

网友:
版主!问个很愚蠢的问题!我对这些英文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PW-ON是电源开关,怎么其他的,我都不认识!我是学修主板的 !
我们这里讲的是实际经验的多!理论也懂些!可我真的不知道这些
英文是什么意思!请高手给指教下!谢谢!

PSIN

PANSWH#

PSON#

SLP_33

SOUTH BRIDGE

PWRBTN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俺的理论知识确实是差了点,不过俺是这样认为的:
搞清一些关键引脚的作用对维修还是有帮助的!您的理论知识一定比俺强,以后会向您多多请教的!

网友(2013-08-30):
以上是英文简写,不如AD就是Address (地址) TD就是Data(数据)  SLP就是SLEEP(睡眠、待机)
楼主还年轻,记忆能力一定很好,建议下载英语软件,学习计算机常用的E语。
看看下文
一.ACPI共有六种状态复习

  G3―主机板上只有电池供电;

  S0--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平常的工作状态,所有设备全开,功耗一般会超过80W;

  S1--也称为POS(Power on Suspend),这时除了通过cpu时钟控制器将CPU关闭之外,其他的部件仍然正常工作,这时的功耗一般在30W以下;(其实有些CPU降温软体就是利用这种工作原理)

  S3--这就是我们熟悉的STR(Suspend to RAM),这时的功耗不超过10W;

  S4--也称为STD(Suspend to Disk),这时系统主电源关闭,但是硬碟仍然带电并可以被唤醒;

  S5--这种状态是最乾脆的,就是连电源在内的所有设备全部关闭,功耗为0。

  我们最常用到的是S3状态,即Suspend to RAM(挂起到记忆体)状态,简称STR。顾名思义,STR就是把系统进入STR前的工作状态资料都存放到记忆体中去。在STR状态下,电源仍然继续为记忆体等最必要的设备供电,以确保资料不丢失,而其他设备均处於关闭状态,系统的耗电量极低。一旦我们按下Power按钮(主机电源开关),系统就被唤醒,马上从记忆体中读取资料并恢复到STR之前的工作状态。记忆体的读写速度极快,因此我们感到进入和离开STR状态所花费的时间不过是几秒钟而已;而S4状态,即STD(挂起到硬碟)与STR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资料是保存在硬碟中。由於硬碟的读写速度比记忆体要慢得多,因此用起来也就没有STR那�快了。STD的优点是只通过软体就能实现,比如Windows 2000就能在不支援STR的硬体上实现STD。

  二.G3 S5时序

  1. G3:表示主机板还没有插上ATX POWER 的状态。主机板上只有电池供电

  S5:表示主机板有插上ATX POWER,但没有按下power button的状态.此时主机板上有5VSB和电池供电

网友:
图画的不错,一起学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