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5201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8-01-09):
NCP5201是什么芯片?在内存槽旁边,开机起来,此芯片发烫厉害。能否用XCP5201代换?

网友:
DDR供电控制元件

用NCP5201来驱动一组MOS管来为内存提供供电。

能否代用,请参考NCP5201的相关引脚,如引脚定义一致,则可替代。

但你要首先确定外围电压无短路现象。

网友:
谢谢,修好了,找到片一样的型号,换了检就过了